楼主(2011-12-18):
厂里有中频!好烧用电器!就是錊火机!上面有中频!宿舍的用电器频繁烧毁!有师傅懂得吗?

网友A:
宿舍离厂房有多远?是共用的变压器或是没用整流变压器?150公斤的中频炉的辐射距离,能把100远的电视干扰的不能用(无线开路接收的情况下)

网友A:
100米远的电视干扰的不能用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作用就是个电抗器。

网友C:
同意版主的说法,宿舍用电负载应该不大的。

网友D:
有可能是负荷太大引起的,也有可能是谐波污染造成的,加个电抗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哦!宿舍离厂房3.4米吧!离中频5.6米吧!咋加?来个图!隔离变压器多少钱一个?来个图!

网友E:
就是把进宿舍的电源先进隔离变压器,多少钱,得看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宿舍离厂房3.4米吧!离中频5.6米吧!咋加?来个图!隔离变压器多少钱一个?来个图!
这么近的距离你们也敢住?太有才了。拿个收音机在旁边试试,你就知道什么叫辐射?有多大的辐射了?对人体伤害很大的。很多电台发射台的工作人员得的白血病,就是因为辐射造成的

网友F:
小笨熊的那方案最好 加电抗器 加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给中频电源加一个电抗器或者给其余所有负载的总线加一个电抗器
2、再给中频炉加装一个屏蔽小屋(小屋外层贴铝箔即可隔离高频辐射,最佳是一层铝皮加一层铁板最佳
就在我宿舍旁边!前后二三米吧!还有中频炉在宿舍七八米吧!真的有辐射?中频炉和猝火机的中频他们能相互{以毒攻毒}不?

网友H:
中频炉对电网干扰,对电源造成谐波损害网内用电器;最好加装屏蔽接地,隔离等措施

网友I:
有最省钱的方法没?也就是自己搞个!把自己宿舍搞好!

网友J:
这也太近了吧

网友I:
是有点近!!

网友K:
还是把那个中频屏蔽了比较好!

楼主:
请问它对用电器的影响是电磁波影响还是相间电流不平衡影响?请高手详细介绍下!

网友L:
电能质量污染,要治理了

网友M:
人员安全啊

楼主:
什么人员安全?

网友N(2012-03-22):
离宿舍太近了

楼主(2012-06-24):
有什么影响啊/给解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