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D

楼主(2011-12-18):
一个数据寄存器D能放多大的数?
是16位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数据寄存器D能放多大的数?
是16位的吗?

是的

放有符号整数范围为-36768~+36767

无符号整数的范围为:0000~FFFF

网友B:
在FX中,十六进制数0000~FFFF,对应十进制数的-32768~+32767;一个数据寄存器存放一个16位二进制数,最高位为符号位。

网友C:
16位的,FX里面的一个D对应西门子的一个word,以前我还经常搞混了...

网友D:
连上PLC,可以赋值监控下,而且可以选择不同的进制监控的

网友E:
赋值监控怎么做啊,谁能告诉我用旋转编码器编程啊,急。13517328364  QQ7592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