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电路图有什么错误?

楼主(2011-12-18):
(无正文)

楼主:
一工作台移动电机,要求能点动正反转和连续正反转,按图接好后,调试时,竟然没反应。

楼主:
传创的变频,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错了,谢了!

网友A:
设置对了吗设置对了吗设置对了吗设置对了吗

网友B:
应该是限位开关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限位开关接反了。
限位接反了吗?我再看看。

楼主:
X1-FWD
X2-REV
X3-正向JOG
X4-反向JOG

网友C:
先要排除变频器设置对不对

网友D:
变频器设置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要排除变频器设置对不对

网友F:
是变频设置问题,请重新检查说明书。

网友G:
图好像没什么错误,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H:
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I:
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J:
应该能实现
如果不对检查程序

网友K:
运行指令来源,多功能端子X1---X5这几个必须设定正确才行。

楼主:
原来变频器的端子压接不实,导致变频器压根就没上电。哎,都是马乎惹的祸啊!害我昨晚觉都没有睡好。

网友L:
各位有没有发现图不对啊,怎么能把X1,X2同时和COM接通呢,还有你的连续运行自锁电路呢,我不会电气绘图,要不然给你传个图。

楼主:
这本是个由旧设备改造成的简易铣床,今天调试完了,正反车并没有发现冲突。但最后,考虑用户方便操作的原因,将点动左移与点动右移功能给取消了,只用连续左移和连续右移。

楼主:
但问题出来了,变频器正反转需不需要互锁呢?据某变频器手册规定,正反转端子同时接通时,变频器是不执行输出的。

楼主:
实际上,图上的点动左移与点动右移按钮的常闭点完全可以不用,因为点动的优先级高于外接模拟电压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