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8):
有一端面铣床,其工作台移动有两台电机,其中一台为慢速进给电机,另一台为快速进给电机。只知道,通过超越离合器的作用,当慢速进给的时候,如接通快速进给电机,就立即执行快速进给动作。这究竟是超越离合器的什么原理呢?

楼主:
工作台快速进给电机和慢速进给电机的电路设计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网友A:
这个不是超越离合器吧?超越离合器主要起保护作用。
另外,一般是一台进给电机两个电磁离合器来切换工进和快速的。似乎两个电机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超越离合器吧?超越离合器主要起保护作用。
另外,一般是一台进给电机两个电磁离合器来切换工进和快速的。似乎两个电机没有必要。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放两台电机。

网友B:
一般老式机床都是用变速箱来改变进给的速度的,高级点的是用伺服或步进电机.
像楼主所说的用两台电机的话,两台电机一定要有机械或电气的互锁的.超越离合器是不是就是起这个作用?

楼主:
求高手进,解释下那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
正解,求的就是这个,谢7楼了!

网友C:
我在连铸机上见过超越离合器,车床上使用还第一次见到,学习了.其实可以使用一台双速电机代替快慢速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连铸机上见过超越离合器,车床上使用还第一次见到,学习了.其实可以使用一台双速电机代替快慢速两个电机.

是啊,这个方案很不错。

网友D:
好像曾经看到过淘宝里也有卖成品的,里面也有介绍

网友E:
超越离合器
overrunning clutch

  利用牙的啮合、棘轮 -棘爪的啮合或滚柱、楔块的楔紧作用单向传递运动或扭矩的离合器。常用的是滚柱式超越离合器(见图[滚柱式超越离合器]),它由内圈、滚柱、外圈、弹簧和顶销等组成。一般内圈为主动件,外圈为从动件。当内圈逆时针转动时,滚柱被楔紧而带动外圈转动,离合器接合;当内圈顺时针转动时,滚柱退入宽槽部位,外圈则不动,离合器分离。如外圈由另一系统带动与内圈同向转动,当外圈转速低于内圈时,离合器即自动接合;若外圈转速高于内圈,离合器则自动分离。滚柱式超越离合器的滚柱数目较少,元件接触应力大,故承载能力低。滚柱能在滚道内自由滚转,与内、外圈接触点经常变化,磨损比较均匀,但内圈制造工艺较复杂,安装精度要求较高。楔块式超越离合器和滑块式超越离合器因楔块和滑块较多,承载能力较高,其工作原理与滚柱式离合器相似。

网友E:
另:最常见的就是自行车的飞轮。

楼主:
外圈为慢速进给速度,内圈为快速进给速度,慢速电机接通时,接通快速电机,就可以实现工作台的快速进给了。

楼主: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如果这样理解对,那么快速电机和慢速电机电路上互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