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8):
我想请教你一个私服系统开机原点复位的问题;我用了一套三菱私服系统(FX-2N PLC,FX2N-1PG,MR-E私服,三菱HC-KF~~电机),使用时候,按照说明编写程序开机找原点,出现的问题是,到了原点感应器后,1PG立即反向运行不停止,直到驱动器报警,到极限感应器也不停止。。请楼主帮助分析一下。谢谢了!!急,联系方式:qevhixa@163.com

网友A:
我用过松下的定位块。你可能是把错把极限当成原点了吧。
松下的原点复归启动后。如果电机停在原点和近原点之间的话。他会先一直往回走,一直要走到限位点,再反转,反转经过近原点后再反转。当又经过近点原时再减速。减速回到原点后停止。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1PG与三菱MR和三菱FX2N-PLC如何接线。。。急,

网友B:
反向不停止?楼主程序里怎么设计的?到极限位之后给伺服什么信号?

楼主:
停不下来,一直到驱动器报警。。。
引用 网友B:
反向不停止?楼主程序里怎么设计的?到极限位之后给伺服什么信号?
程序执行原点回位后,接受到了PGO信号后,1PG立即输出反向脉冲。一直运转,到了极限感应器不停止,程序接收到极限感应器信号了,但是1PG的信号没有清0,一直有回原点的反向输出,驱动器报警了还在输出;

网友C:
我感觉应该是在转动的过程中,没有找到零点的脉冲。到极限也不停止,一个要看你极限开关的信号进入系统没有,系统有没有检测到,还要看你编程对不对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三菱FXPLC FX1PG MR-J2S驱动器
附件是我写的程序,现象是没有给脉冲给驱动器,电机不会震动;然后电机动一下就报警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忘记附件了
引用 楼主:
附件是我写的程序,现象是没有给脉冲给驱动器,电机不会震动;然后电机动一下就报警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