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8):
将普通车床改成数控车床有不有这个可能?向高手请教。

网友A:
呵呵;这边搞这种改造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改造后,包括变速箱,传动机构,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些会涉及机床性能及使用效果,应该找个专业的机床厂来完成.
也有只把电机和传感器改进的.

楼主:
我也只是想先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做个方案出来,看一下有不有实施的可能,自己做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网友C:
数控厂家有整个配套的改装部件的。

网友D:
投资很大,而精度可能会相差很多,不建议改造.

网友E:
投资很大,而精度可能会相差很多

网友F:
现在买个数控机车也不是那么贵了,改造的也不便宜

网友G:
主要改造后的精度不一定达到要求。

网友H:
要改造的话,首先机械上没有大的问题,精度上还好。然后找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设计改造下,等于升级了

网友I:
要改造的话,首先机械精度要没有的问题,哎不说了。。。2w

网友J:
可以改造的  但是机床的精度如果可以的话  能达到0.02以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K:
普通车床精度低,不值得改造.

网友L:
这个有专门 改造的

网友M:
◆改造数控机床改造的一般步骤:

  1、由用户提出改造对象、目标;
  2、对改造设备的深入了解,包括机床本体和原设计图纸(机械、电气、液压等)。熟悉该

    设备相关加工工艺的要求以及常用加工零件的外形、尺寸、公差范围等;

  3、根据设备现状、加工工艺要求、用户资金状况提出1~2种改造方案;

  4、征求用户意见修改方案;

  5、签定技术协议书,明确改造范围、改造后应达到的相关技术指标、所采用的零部件名细

    清单、改造周期、以及用户对培训和服务的要求;

  6、设计图纸(原理图、PLC梯图、电柜结构图、布置图、接线图、机械零部件图、装配图、

    名细表、CNC参数);

  7、产品采购、制造,连机调试;

  8、实施改造、现场连续拷机运行、试加工、验收;

  9、培训、服务。

  ◆数控机床改造采用的几种控制方式:

  一、开环控制系统:

    不带反馈装置的控制系统。它是根据程序数据指令,经过控制运算发出脉冲信号,输送

  到驱动装置(如步进电动机)使驱动装置转过相应的角度,然后经过减速齿轮和丝杠螺母机构,

  转换为移动部件的直线位移。

  开环控制系统特点:不具有反馈装置,对移动部件实际位移量不进行检测,无反馈与原指

  令值进行比较,不能进行误差校正,系统精度较低。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的特点。

  二、半闭环控制系统:在系统的伺服机构中装有角位移检测装置,通过检测伺服机构的滚

  珠丝杠转角间接检测移动部件的位移,然后反馈到数控装置的比较器中,与原指令值进行比较,

  用比较后的差值进行控制,使移动部件补充位移,直到差值消除为止。

  半闭环控制系统特点:移动部件的传动丝杠螺母机构不包括在闭环之内,由丝杠的螺距误

  差和齿轮间隙引起的误差难以消除。可用误差补偿的方法消除,仍可获得满意的精度。系统闭环

  环路内不包括或只包括少量机械传动环节,可获得稳定的控制性能,调试方便,稳定性好,目前

  应用比较广泛。

  三、全闭环控制系统:在机床移动部件位置上直接装有直线位置检测装置,将检测到的实

  际位移反馈到数控装置的比较器中,与原指令位移值进行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控制移动部件作

  补充位移,直到差值消除时才停止移动,达到精确定位的控制系统。

  全闭环控制系统特点:可以消除整个放大和传动环节的误差、间隙和失动,具有很高的位

  置控制精度(土0.001mm)。由于位置环内的许多机械传动环节的摩擦特性、刚性和间隙都是非

  线性的,很容易造成系统的不稳定,使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都很困难。全闭环数控系统主要

  用于精度要求很高的镗铣床、超精车床、超精磨床等。

  ◆数控机床改造常采用的几种改造方案:

  一、只保留机床主体,将其它控制部分全部更换或改造。如:包括CNC系统、驱动单元、电

  机、电气控制柜、机床上的各类元器件、控制电缆等在内的电气控制部分和滚珠丝杠、刀架、机

  床导轨以及液压系统等。对改造设备的要求:机床主体部分完好,基础部件占该设备的比重较大,

  有改造利用的价值。

  二、只更换或改造电气控制部分,对其它设备部件只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该方案适用于机

  床电气控制部分老化、故障频繁,或者控制系统性能低下,不能满足加工要求的机床,但该机床

  其它部分应基本完好,只需作些维修、调整即可投入使用。   注意事项:选择的驱动器和电机

  应符合原机床对 它在扭矩、转速等技术参数方面的要求,在 选择电机时应注意与机床安装位置是

  否合适。要求机床其它电气控制部分如:驱动器、电机、交 流控制器件等应能正常、可靠地工作,

  并保证还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和稳定性。若不更换原位置反 馈元件,在选择系统时,应注意与其反馈

  信号的匹配。应注意数控系统与驱动器之间的接口是数 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接口。系统内置PLC的点

  数应不少于原系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