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兰屏

楼主(2011-12-19):
在Vista操作系统安装三菱GX D--8.5版编程软件,只要PC与PLC连接,PLC在RUN状态PC就兰屏死机。

网友A:
操作系统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B:
换GX-WORKS试试

网友C:
我从来没有用过Vista操作系统,现在用WIN 7的,感觉还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D:
还是换个系统试试吧,或把编程软件删除了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E:
Vista是微软历史上最垃圾的操作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ista是微软历史上最垃圾的操作系统
正解!都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
没用过这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没有用过Vista操作系统,现在用WIN 7的,感觉还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我的以前也出现这样的现象,换了系统就好了,从没出现了

网友J:
更换系统吧

网友K:
系统对软件的兼容不好,换系统吧

网友L:
还是XP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