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我想做一个led闪烁电路 频率2hz左右 用单片机控制 功率大约30W 电压是蓄电池12V  请问用什么驱动比较实惠 mos管么 还有其他选择么

网友A:
有直接驱动LED的集成电路吧,有很多的

网友B:
你是驱动多个还是单个led灯?30W的功率对于led不算小,找相应的驱动芯片吧,现在有大功率的,或者DM135系列的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