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0.005 表示为32位的二进制浮点数是多少啊?帮忙表示成16进制的形式,谢谢!

网友A:
3BA3 D70A

楼主:
这个转换过程怎么用程序写出来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BA3 D70A
这个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是在PLC里算出来的还是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换过程怎么用程序写出来啊,谢谢!

网友B:
S是哪个数?怎么没有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是哪个数?怎么没有看懂!

S:符号位

网友C:
啊呀 用PLC转换一下吧!这样多麻烦啊!万一不对还要重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换过程怎么用程序写出来啊,谢谢!
PLC里浮点数都是按IEEE754标准处理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的程序,PLC里用不着啊,直接查看浮点数的四个字节就知道了。

网友E:
呵呵,转换的过程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B:
我的程序里要用到浮点型的常数,以前都是先将几个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再相除产生的浮点数,如果知道是怎么转换的话就可以直接以常数的形式输入而不必再事先进行运算.

网友F(2013-03-04):
引用 网友A:
3BA3 D70A
这个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