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想用变频器调节振动输送机,振动频率6赫兹,用变频器由50赫兹向下调,请问是否能行。

网友A:
振动源的驱动电机是曲柄结构的吗?也就是说,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了往复运动形式。如果是这样,采用变频器驱动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动源的驱动电机是曲柄结构的吗?也就是说,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了往复运动形式。如果是这样,采用变频器驱动完全可以。
K版说的对,曲柄的可以,。但是楼主要是靠变频器上下调频率来实现震动的话就够呛了,最好买专门的震动设备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振动源的驱动电机是曲柄结构的,变频器工作时输出是否频繁的在最大功率和制动间变化?在输送机需要向上加速时,变频器能否及时响应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C:
这个可能和负载也有关系,频繁输出制动的话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振动源的驱动电机是曲柄结构的,变频器工作时输出是否频繁的在最大功率和制动间变化?在输送机需要向上加速时,变频器能否及时响应输出最大功率?
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一定要采用好的变频器产品。在最大加速和制动之间转换,要考虑电机和变频器的裕量。而且制动频繁的话,要考虑制动功率的吸收。22kW以上的制动功率,推荐采用回馈电网的制动结构。比较干净、简洁和绿色环保。尽管一次性投资大,如果小于22kW功率,电阻制动也是可以的。花钱少嘛。

网友D:
K版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振动源的驱动电机是曲柄结构的吗?也就是说,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了往复运动形式。如果是这样,采用变频器驱动完全可以。
楼上解释很好,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