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大家可以先用功率和升压变压器功率一致的匹配好   然后先将220V电源接入调压器 经调压器输出后 接入220V/380升压变压器  输出端给变频器当做电源使用同时也可以调整调压器给220V变频器使用的, 话说加装整流后得到为检修使用时可以调节调压器以获得较大幅度范围的直流电压   可以得到的直流从几V电压到500V内线性调整的测试逆变电路  很方便的啊  比如调整24V直流输出 加到逆变P端   或者60V 100V 加到P端以测试逆变输出7单元或者2单元的模块或者单管呵呵呵  大家说出自己的好方法啊   一起分享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此方法和咸工的一样  我说的在详细一些

网友A:
220V/380升压变压器容量一般是多大的呢,只是听说过这个。

楼主:
咸工 不是用的500W的升压变压器吗??  呵呵 我选择的是2千瓦的   ,,,不过咸工都说使用500W的可以 那就没问题了啊  只是我工作方便 用2千瓦的   要是有500-1000W的都可以吧

网友B:
我也用地220/380的变压器

楼主:
呵呵呵  4楼的功率也足够了啊

网友C:
这个方法的确很好,对于维修变频器而没有380V三相电源时,是非常实用的.不过遇到有缺相保护的电路那就要麻烦一些了.

网友D:
佩服,4楼的装备太牛了啊!

网友E:
还好我家里有380V 4线进家。

网友F:
大家都这样做的,这样安全些

网友G(2012-01-31):
一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我是低压有个0-60V30A的电源。带稳压恒流的。高压用自偶变压器加隔离变压器。 我在想直接220进全桥整流加滤波后电压就在300了。想直接加电到变频器的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