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与300通讯

楼主(2011-12-19):
本人是新手,请教各位高手:
有两个300站,型号都是315-2DP,一个外单位做,一个由我们公司做,现在外单位的CPU需要从我们的CPU上采集几个数据,外单位已选用CP342-5作通讯,请问我们需要不需要也加CP342-5模块。

网友A:
你们315DP上的DP口有用吗?没有用到的话就用CPU的DP口的了,不用买

楼主:
DP口连接1个接口模块和一个变频器

楼主:
请问一下前辈,如果要用CP342-5的话,硬件上该如何组态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B:
你直接用你的CPU的DP口,如果你的DP口带有其他从站,那么就把对方的CP342-5组态为DP从站,你的CPU的DP口组态为DP主站,CP342侧需要调用FC1、FC2收发数据。
你可以参考一下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电子版的网上可以下载到。

网友C:
如果pb接口没有了就要加cp了,你需要用step7从新组态原来项目,还牵涉到pb-ms通信方法,主站和从站如果都组态cp342的话需要再各自的程序中调用fc1和fc2功能,问题一大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建议你以后去买本廖常初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