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光栅尺输出是脉冲,在控制柜这边,光栅尺到PLC这段,用什么线?普通电线,还是屏蔽线?

网友A:
这个要求屏蔽性能好的线

网友B:
肯定屏蔽线啦。

网友C:
屏蔽线,且要尽量远离较强的干扰源,其数字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易受干扰.

网友D:
屏蔽的啊,模拟量都用屏蔽的,更何况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