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想必大家都有摇表吧???用摇表的黑红2个夹子  加到未知稳压数值的稳压二极管2个脚上 同时找一块数字万用表用直流20V  或者200V同时加到二极管2端此时如果摇动摇表电压读数如果低于1V说明接反了   反接二极管极性在摇动摇表所显示的数值就此管得稳压值此方法不伤稳压管 可放心使用 我对未知稳压值的稳压管都是这样测量的 很准确的   如果正反两次所测电压都在1V以下或者电压不稳定者 可以判定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或者损坏了

!!!!!!同时还可测得非稳压二极管的耐压值

网友A:
厉害呀,回头我试试

楼主:
很好用的啊

网友B:
还真没这样试过~!

网友C:
兄弟你是舍近求远何苦啊,耐压表比摇表还便宜。

网友D:
能画个接线图吗,不是很清楚。

楼主:
摇表每个维修的基本都有 耐压测试的我是有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啊 摇表随处可找 绝对安全可靠  呵呵

网友E:
摇表电压太高了(有500V);会损害被测管子.此法不安全.

楼主:
7楼说的不对   你没有测试过不要妄言,,我常用此法一个管子都没坏过,其中缘由想必高手不必由我说吧  我只回复给7楼的兄弟,要的就是摇表的500V电压 其电压高但是没有功率可言 就是说这个500V的输出电流非常的弱   弱到可以非常安全的去测量二极管管   本人人头担保!!!!请不要妄自评论 实践出真知!!!!!

楼主:
还有 晶体管测试仪  测试晶体管耐压时  有一个档位是1600V耐压来加到晶体管上的  都是安全的 不会损伤晶体管的  大家不要听7楼的误导!!!

网友F:
大哥,高,回头试试。

网友G: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H: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I(2012-01-29):
回头试试

网友J:
这个方法很好,我一直都用它来测量不明管子的稳压值,比查资料还省事。

网友K:
我是用稳压电源串电阻后再串接电流表,在稳压管上并接电压表就OK了,这个方法大家是利用手头的万用表,基本是无成本

网友L(2014-04-17):
经本人实际验证,楼主方法完全可行,方便又直观。
摇表也没有击穿稳压管,实际上只需要慢慢摇动即可。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 很有用的技巧

网友N:
谢谢楼主的分享,好经验!

网友O:
实用,这个方法我赞一个

网友P(2014-10-24):
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Q:
没用过,我是在网上找的稳压管测试耐压电路,自己焊了一个,然后用24V电源供电。能够基本测出耐压值,但是有误差。楼主这个方法可以一试。
谢谢,分享

网友R:
这种精华贴,有机会试下。

网友S:
正确理解稳压管的特性,都好办了。

网友T(2015-03-24):
楼主真是人才  谢谢分享

网友U(2015-10-28):
我没试过,一直担心烧了稳压管,既然大家都是在用,应该可以肯定好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