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有一家浴池的锅炉房的循环泵,和一台压力罐的泵,在这两个月里应经烧好几次了,检测三相电源电压在410v,平衡,就是这两台泵都是短时间工作,启动频繁电机3kw,我该查那里

网友A:
一般,都是过载烧坏,你可以长时间卡下电机运动过程的电流状态。还有把你得电机电源的开关容量放小来。一

网友A:
倒,点错了,
一般过载过流,电源断路器是可以保护的。
一: 先检查电源断路器,更换匹配的断路器。
二: 检查运动中电流,看看运动中有没有过载,就是检查下负荷有问题。

网友B:
启动频繁电机

大概隔多久启动一次,每次多长时间

网友C:
将电机的保护加上调整好保护值,可以将运行时间及停机时间设当的延长

网友D:
可能是满载启动造成启动电流过大或使电机无法启动堵转电流升高烧坏电机

网友E:
电机会烧坏无非是过流, 从电流保护上下手吧。

网友F:
找修电机的师傅,看一下三相绕组发黑,是过载,一个或者二个发黑是缺相,过载的几率很小。估计是接触器坏了。

网友G:
无非是
缺相
过流
加保护
频繁启动的东西也不是老烧
旧电机检查轴承

网友H:
带水泵的电机在很多情况是下受潮,然后就是接触器小了,火花大引起触点烧坏而造成的缺相。

网友I:
可能与泵的选型有关,如果购买泵的扬程过高,实际工况阻力较小,会造成泵工作时流量加大尔导致泵过负荷,发生电机过负荷烧电机。

网友J:
如果是新投入的设备,可能要考虑过载等,如入烧的电机反复修,也要考虑下维修质量是否有问题,当然如各位前辈所说加保护是首要的。

网友K:
保护措施肯定要做好才行啊,如热继……

网友L:
如果是频繁启动,需要降容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带水泵的电机在很多情况是下受潮,然后就是接触器小了,火花大引起触点烧坏而造成的缺相。
这应该就是频烧电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