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各位大侠,,请问LG PLC控制步进电机当步进电机的程序没走完,强制停止是,怎样才能将此程序清零,再执行下一道程序。

网友A:
LG的没有用过,只能给楼主个建议:
走不完的话把脉冲数清零,行不行?
个人观点,不足之处请指正

网友B:
那就设置一个急停的条件吧

网友C(2012-08-10):
使用专用指令清零

网友C:
如需要程序示例或资料请发邮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