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我想用MCGS读三项电度表的电度,以显示车间单位产品的电耗,选什么样的电度表、如何做驱动?愿有偿求助

网友A:
你的电量是通过什么器件检测获得的,真接通过通讯驱动读取这个器件的参数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PLC读取电量的数值,在MCGS中安装PLC的驱动,直接取参数就行了.

楼主:
用的DTS877电表,485与电脑通讯的,能产生每分钟,每小时,每天,每月,。。。。。的报表,加为数据可以做成每分钟存一次到历史库

网友B(2013-11-18):
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