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我想请教你一个私服系统开机原点复位的问题;我用了一套三菱私服系统(FX-2N PLC,FX2N-1PG,MR-E私服,三菱HC-KF~~电机),使用时候,按照说明编写程序开机找原点,出现的问题是,到了原点感应器后,1PG立即反向运行不停止,直到驱动器报警,到极限感应器也不停止。。请楼主帮助分析一下。谢谢了!!急,联系方式:qevhixa@163.com

请教各位大虾,1PG与三菱MR和三菱FX2N-PLC如何接线。。。急,最好是PLC-1PG-驱动器一套的接线图,谢谢了,小弟急用!!!

网友A:
好好看看PLC的编程手册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三菱FXPLC FX1PG MR-J2S驱动器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PLC的编程手册

w现在是给脉冲信号后电机会震动,然后报警过载;请指点。。。附件是我的程序。。。谢谢!!!各位大侠,急用!!!!

网友B:
你程序编写错误了

楼主:
求助
可以将我的程序修正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