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哪

楼主(2011-12-20):
为使PLC编程软件与电脑的系统兼容,把Vista系统改为XP系统,笔记本没有标准RS232出口,安装USB转RS232软件及外适配线。
经过编程试用,有30次的反复总是和PLC连接不上。找电脑商家问之,一说在XP系统上安这个转口是不好用,二说人家给你安
了盗版的XP系统。无哎只好反回Vista.

网友A:
如果在VISta上可以用,应该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B:
不会吧,vista能用,xp不能用?应该是232转换器0驱动的问题啊,如果和盗版系统有关系,那咱们就都用不了了,呵呵。

网友C:
和系统的兼容性有关,USB转RS232的适配器经常出问题,如果是质量好点的还能强点,我用过2条了,都是刚用时好用,过一段时间连接不上的情况就开始增多,直到最后就永远也连不上了.

网友D:
USB转RS232的适配器有工业专用的,买过一条120元,很好用

网友E:
什么样的PLC呀?我遇到过FX1N的就没法用

网友F:
买材料自己做!

网友G:
你可以试下看下COM口的设置,一般PLC默认的是COM1口,装上驱动后要修改端口设置

楼主:
三菱编程软件,调整连接端口总是USB,而Vista系统则显示com1,2,3,.......

网友H:
XP的旧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