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0):
三菱PLC编程软件GX中写入被锁定,只有阅读模式,如何解开,谢谢。

网友A:
安裝GX軟件時,不要勾選監控模式。

如果你勾選了監控模式,那麼你需要卸載你的軟件,然後重新安裝,安裝過程中不要勾選監控模式。

网友B:
这不知是这个论坛里第多少次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安裝GX軟件時,不要勾選監控模式。

网友D:
是不是你没点写入模式,有时候软件模拟完了以后就在阅读模式

网友E:
安装时候很多被这个忽悠啦!

网友F:
使用GX软件,在监控或仿真完后,一定要转换到写入状态。

网友G:
可能是在安装的过程中勾选了仅监控,而另一个就是你操作不当

网友H(2012-04-06):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我是电脑装了好多次就是这样,另一台电脑就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帮我看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