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0):
在s7-200中假设有一定时器为T37,PT=500,那么定时器的时间应该为50s,但是仿真时,发现时间很短,好像就5s左右,肯定没有50s那么久。不知哪位高手,给小弟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仿真速度是可调的................

网友B:
你调整仿真软件
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但不知具体怎么调啊,我是菜鸟,望大家赐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仿真软件标题栏,点击配置有仿真速度可以选择,选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