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变压器

楼主(2011-12-20):
我的厂房附近有两个变压器以距离700米,另外一个距离1200米,距离700米的这个在村里,用户很多,变压器也小,经常跳闸,我跟不无法使用,只有选择后者距离我1200米的这个变压器,现在线也拉好了,可是不能用,不开设备空载时测量电压220伏正常,开一台3匹的空调空调后,电压变成170伏,另外的那台空调根本不能用更不要说的设备了。最初我以为是变压器的问题,我就开着3匹的空调去测变压器端的电压,测量结果是220伏,我就此开始每200米测一次分别是205、190、180.到我的电闸这只测到170伏的电压,这组数据都是在开着3匹空调的时候测出来的,关掉所有电器得到的数据就是220伏,为此我问过很多人,也得到了很多种结果,至今我也给弄懵了,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好了,苦恼的时候我想到了这里,希望大家能根据我所说的情况,给我指出问题的所在及解决办法。我拉的那条线是35平方的铝线。我的设备加两台3匹空调总功率是21千瓦。如果加上生活用电及其他也就是25千瓦。

网友A:
25KW的功率就把电压拉这么低??

变压器多少KVA的??

调变压器吧!

网友B:
380V.理论上只支持到300m.到了1200m,基本上无解了。

楼主:
难道我真的没救了吗?
不是没有想过从新坐一台变压器,可是本村电工这一关就过不去,就是过去申请下来,都到什么时候了!
还是求求各位老师,给我出出主意吧!总是有路可以走的吧!

网友C:
1.加大输电线路线径 减少线路压降
2.把变压器输出电压调高 以补偿线路压降
3.在用户端加调压器

网友D:
主要是线路压降,但算了下一台空调也不可能把电压拉得这么低啊,你1200米线接头可能不大好,接头处接触电阻远远大于线本身的固有电阻了。低压供电一般极限距离是500米,再长就是压降能解决线损也太大了。
一是加大线径,将线路接头采用铝管压接,二是将变压器分接头调高一档(也不能调太高,要不近距离用户电压就太高了),三是在你端加装补偿电容

网友E:
就地电容补偿是最经济的。

网友F:
主要还是解决电压降的问题,楼上各大侠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G:
换成铜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