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0):
各位好!先说一下配置,就一个机架。CPU:315-2dp;3个数字量输入模块;两个数字量输出模块;一个FM355-2C(4个输入通道全是K型偶,输出通道用了3个,第四个没有接线,SF灯亮,不过这样绝对可以用,相同的设备很多,而且运行了好几年也没出过下面的问题)。
症状:355模块突然停止响应:355的状态指示灯熄灭,输出停止,触摸屏上的温度值(直接读取自DB52,,53,54)全变零。没有做任何处理又恢复正常,此后又出现一次,经过重启系统后恢复正常。背板总线换了也没有用,目前已经有两个355模块出现这个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肯定你疏忽了什么细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你疏忽了什么细节了!

我想也是,经常会遇见类似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其它几台同样设置它们就不会呢,难道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