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0):
请问一下
(1)m8000的作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m8000,
(2)步进指令程序和顺序程序在一起应该怎么编?是编在一个主程序还是该分开编呢?
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A:
M8000是一直通,程序中如果有些需要每次扫描都要执行的,前面可以用M8000
FX里面是一个程序,可以分成几个块,有的块是顺控程序,有的是SFC,如果是Q系列PLC可以支持多程序,有的程序是顺控的,有的程序是SFC的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8000的意思了,至于编程方法就要看你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