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级电路的维修

楼主(2011-12-21):
大家好,现在我从事设备维护维修,想进一步学习IC级电路的维修。
请问应该怎么入手,或者说看哪方面的教材。谢谢

网友A:
IC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只能深入理解IC内部原理,去判定它是否损坏、

楼主:
IC级的电路维修,不是维修IC。 请大家给提供一条路子!!

网友B:
我想,可以熟悉常见的、或者工作中用到的IC型号、引脚,及其原理;或者可查看、收集其资料。
也可看一些原理分析、典型电路、故障分析方面的资料,记住或留下印象,慢慢积累;可以从遇到的故障着手,或从简单的,或自己感兴趣的电路入手。
有条件的话,逻辑电路可以使用仪器分析。
还有一点,平时可做好笔记,包括体会、检修过程等。

具体的我说不好,现在有哪些书籍、资料也不清楚,只能笼统地说说。

网友C:
先收集IC的资料,自己总结在线测量的数据,等经验多了就好判断了,还要准备一些工具以便于拆卸那些四面引脚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