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接近开关的使用

楼主(2011-12-21):
欧姆龙接近开关型号很多,但是最关键的是工作原理应该都差不多,我的疑问是:他主要是通过改变什么东西产生一个信号,然后传导的。我记得在仓库看见个型号是E2E-X2F1,后面拖着三根线,谁能大概说下其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在有关关接近开关的资料里都有

网友B:
三线的二根是电源,一根输出;

网友C:
一般分为电阻型和 电容型

网友D:
打扰一下:
有网友hansenblue给我发了后台留言,是不是楼主?
我的回复,应当发到了其注册邮箱里,可邮箱联系;
另外,我无法处理所述问题,已告管理员并已有回复,也可直接与管理员联系,邮箱:blog@gkong.com
如不是,请谅!

网友E:
如果不好分信号,常见的是棕色是电源正极,蓝色的是电源负极,黑色是信号线

网友F:
主要是电感式、和电容,太多原理你也不用知道,与谐振有关,你就当它是一个普通开关来用就是了

网友G:
看说明书来得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好分信号,常见的是棕色是电源正极,蓝色的是电源负极,黑色是信号线
一般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