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求助

楼主(2011-12-21):
STEP7的软件打不开项目.提示有错.卸载后重装S7,提示要重启,但是重启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奉上本人5年前的回答: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你可以照楼上说的,装个纯净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是:首先安装纯净系统,再安装西门子所有软件,然后GHOST将系统备份。以后出问题,直接恢复即可。
非常支持!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E:
把系统盘格了在重装一遍也不是难事。

网友F:
我以前就是用1楼的办法解决的,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