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不均匀

楼主(2011-12-21):
用一台爱默生EV1000的变频器采用外部端子模拟量0-10V给定频率,电位器是10K。但在使用时有问题了电位器转到半圈频率就到45HZ了,还有5HZ在后面9圈半调完就到达了。频率设定线看过没问题,电位器也测量过电阻变化很均匀,就是不知问题出在哪所以来求助师傅们了。

网友A:
尽量利用变频器提供的内部监控参数来显示给定值是否正确。

网友B:
看一下你的控制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C:
用的是VCI模拟给定的吗,再检查一下接线看看。

网友D:
接错线了呗,在变频器端将10v和vi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呵呵;换个电位器试一下;
你用的可能是非直线式;

网友E:
大约你选的电位器是对数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错线了呗,在变频器端将10v和vi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quote接线没错VCI对应电位器中间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控制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就更我上面描述的频率变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换个电位器试一下;
你用的可能是非直线式;
谢谢师傅您的指点,那怎样区分它们呢?

网友B:
原因就是你的电位器电压变化不均匀,至于原因吗?要看实际情况,要是非线性电位器,你拆下来变旋转边测量就知道了,估计你的电路接错可能性大,看看说明书

网友D:
都是有理论没实践的,不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换个电位器试一下;
 你用的可能是非直线式;
谢谢师傅您的指点,那怎样区分它们呢?

---------------------------------------------------------------------------------
很简单,拆下旋转到最大圈数的一半,测量阻值,线性的应当有一部左右,如果你的是4.7K,那么中间应当有2.3K左右。如果你的值与这个差的特别多,就不是线性的;

网友F:
没用过爱默生的,楼主是不是检查下到变频器那给定的电压是不是0-10V?
你说电阻量着没问题是怎么量的?是线性的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是有理论没实践的,不说了

哈哈,正是,艾默生的,我是没用过,所以自然就没有发言权了,而你看来一定有经验,因为一上来你就判定,很可能是接错线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了?要说呀。解释下你的理由,让更多的人共享你的经验嘛。ok?

网友G: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电位器一定要用直线式的,且接线要正确。
   从型号辨别:X型直线式的,Z型指数式的,D型对数式的。
   用万用表辨别,直线式的在旋转过程中电阻值的变化是均匀的,即电阻变化与转角成直线关系。指数式的前部分电阻变化缓慢,到后半部分变化很快,即接近最大转角一端时电阻变化很快。对数式的电阻变化很快,到后半部分变化缓慢,即接近最大转角一端时电阻变化更慢。
   还有一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电位器中心抽头与公共端的电位,看其电压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是否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是有理论没实践的,不说了

哈哈,正是,艾默生的,我是没用过,所以自然就没有发言权了,而你看来一定有经验,因为一上来你就判定,很可能是接错线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了?要说呀。解释下你的理由,让更多的人共享你的经验嘛。ok?
那我就献丑了。首先看楼主的问题:
(1)用一台爱默生EV1000的变频器采用外部端子模拟量0-10V给定频率,电位器是10K。
不管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这点都没有疑问,而且多数变频器也是这样运行的。
(2)电位器转到半圈频率就到45HZ了,还有5HZ在后面9圈半调完就到达了。
这就是说电位器是多圈的,阻值10k。
(3)电位器也测量过电阻变化很均匀。
这就是说电位器是线性的。
再次就分析故障原因:变频器提供10v电源的最大允许电流是100mA左右(也有特殊的如安川g7),由此可以推断10v电源是内阻大约100欧姆的稳压电源。因此10v电源接到电位器的滑动触头上时,当电位器的滑动触头接触0v端时,在电位器的另一端电压是0v,当电位器的滑动触头离开0v端时(小于1k,也就是1圈之内),在电位器的另一端电压快速升高到9v,大于1k以后因为分压原因变化就不明显了。才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你们的分析,搞定了其实问题很简单,有时还是自己疏忽把问题想的复杂了。就那两条线对掉下就行了。

网友G:
欢迎楼主这种有始有终的帖子。

网友A:
此楼问题与讨论,读起来很有意思。受益。谢谢共享!

网友H:
有结果了,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经验。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控制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经验。学习了

网友K:
有参数的···参数重新搞一下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经验

网友L:
检测模拟输入端电压是否变化正常。

网友M:
这个变频器很给力,变频器0V和10V短接都无问题的。

网友N(2012-07-04):
把电位器换个一K的试试

网友O(2012-11-28):
看下电位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在变频器里有各个端口的监控参数,调出来监控显示给定值,看看是否是线性给定调节的吗?如果不是,把给定电压换成线性的即可。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错线了呗,在变频器端将10v和vi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quote接线没错VCI对应电位器中间端口的。
接错线。。。有的电位器不是中间那个对VCI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换个电位器试一下;
 你用的可能是非直线式;
谢谢师傅您的指点,那怎样区分它们呢?

---------------------------------------------------------------------------------
很简单,拆下旋转到最大圈数的一半,测量阻值,线性的应当有一部左右,如果你的是4.7K,那么中间应当有2.3K左右。如果你的值与这个差的特别多,就不是线性的;
又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