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1):
PLC使用感应器之类的开关时···是否有NPN或PNP的区分???还是PNP NPN,都可以接入使用?谢谢!!!

网友A:
这是有区分的,下次写主题时最好写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B:
没区别的话,就不分NPN、PNP了。

网友C: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E:
与PLC型号有关;
有的都可以用,有的只能用其中一个;

网友F:
有区分的,PNP的要与NPN的传感器分开使用,不能使用同一个公共端.

网友G:
取决于你的传感器类型。

网友H:
有区别,因为不同类型的PLC接法有别

网友I:
具体参阅各PLC的硬件手册。

网友J:
有区分。 不过你可以通过继电器转化。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K:
与PLC型号有关;
具体就要找PLC的接线图了

网友L:
不过大部分用的是PNP的,NPN用的不多。至于用那种,要根据具体的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不过大部分用的是PNP的,NPN用的不多。至于用那种,要根据具体的PLC

国内及亚洲用的比较多的是NPN,如果你的设备是欧美进口的,那么用到PNP的会比较多;

网友M:
FX 系列的PLC是接NPN 的,
S7-200 的是两者都可以,具体应该看PLC的硬件手册,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N:
看什么什么样子的PLC 了!

网友O(2012-05-30):
一般日系的都是NPN的,欧系PNP或者两者都可,要区分好

网友P:
有NPN型和PNP型-还分常开型-常闭型-三线的-五线的-两线的-交流的-直流的,十二伏的-二十四伏-三十六伏-一百一十伏-二百二十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