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分割器请教

楼主(2011-12-21):
转盘在转,光纤X0检测,检测到有料,铆压气缸工作;无料不工作,转盘直接转过。这个程序三菱该怎么编?另外,如果光纤检测有料不工作而无料工作的情况,该怎么编程序?谢谢各位大侠能指点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做一做这个程序。

楼主:
请大侠能否用位移指令编个给瞧瞧

网友C:
没有经过实际模拟难免有错误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网友C:
仅供参考 没有经过模拟

网友D(2019-06-29):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