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1):
我学PLC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实践的机会较少,所以对一些基本指令,还有一些还不是很理解的,今天特意发个贴,请教一下论坛中的高手。
1、立即常开、常闭指令
  一般情况下它们是怎么动作的?我只知道它们是可以不参与周期扫描的,还有其他的说法更容易理解吗?
2、立即输出线圈
  立即输出线圈它也要自锁的时候才有输出啊,也是点一下就有一下输出啊,就没看出它怎么立即了。我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参与周期扫描。除了这个,就没理解别的意思了。
3、优先置位、复位触发器
 这两个指令,没看出它有什么区别,怎么用输出都是相同的。
4、线圈立即置位、复位指令
  这两个指令得电后,怎么断开它啊?

以上是小弟目前的问题,请高手指教!最好有个实例说明一下就好了,谢谢!

网友A:
1、2、4   任何指令都参加扫描。只是立即指令不通过读取输入输出映象区,而直接读取或者写入外部端口。这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实时更新触点的状态,带来的缺点是由于需要读写外部触点状态,而造成扫描周期的延长以及无法在同一扫描周期内保持同一触点状态的一致性。

3、优先置位:当S,R引脚同时为ON时,置位。
  优先复位:当S,R引脚同时为ON时,复位。

以上仅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   任何指令都参加扫描。只是立即指令不通过读取输入输出映象区,而直接读取或者写入外部端口。这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实时更新触点的状态,带来的缺点是由于需要读写外部触点状态,而造成扫描周期的延长以及无法在同一扫描周期内保持同一触点状态的一致性。

3、优先置位:当S,R引脚同时为ON时,置位。
   优先复位:当S,R引脚同时为ON时,复位。

以上仅提供参考。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