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最近公司买回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只有电子版的说明书,接上控制线,输入一般的参数,能启动,点动,停。没有用编码器,电机在17HZ以下开始运行前十几分钟会自动停机,而且次数在二三次,然后要按停机按纽后才能再启动,(17HZ以上运行,停机的次数少一点。)没有故障显示,变频器显示上也是调的13HZ在闪。PLC输出都正常。在此请问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还望多多指点一二。多谢了,(打电话给供应商,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做一下快速调试

网友B:
恢复出厂值,再试一下吧;

楼主:
做了,一样的故障,而且都没有故障显示。

楼主:
每次都是在电机运行了200至300米后就自动停机,电机运行快一点出现的次数就少一些。但做产品有时不能太快呀。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可能是440里面的接插件的问题。440什么都好,就是接插件太多了(估计西门子觉得这样是标准化,440从小到大那么多种,很多配件是通用的,这是好的一面)。你可以拆开外壳,试着把接插件全部都拔插一遍,如果不行,找西门子的客服,申请售后服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买回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只有电子版的说明书,接上控制线,输入一般的参数,能启动,点动,停。没有用编码器,电机在17HZ以下开始运行前十几分钟会自动停机,而且次数在二三次,然后要按停机按纽后才能再启动,(17HZ以上运行,停机的次数少一点。)没有故障显示,变频器显示上也是调的13HZ在闪。PLC输出都正常。在此请问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还望多多指点一二。多谢了,(打电话给供应商,他们也不知道)
MM440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先做快速调试,然后才能正常的使用。所谓的快速调试就对电机做自动优化和辨识。通过这个工作,可以在变频器的内部建立一个真实电机的数学模型。变频器按照这个模型对电机实施调速控制,会获得非常平滑、稳定的调速效果。

你做快速调试了吗?做快速调试的标志是,P0010=1;P3900=3结束以后,设置P1910=1,然后合闸,等待自动辨识,直至自动断电停止。就完成了快速调试。关于快速调试,电子版的手册里,有一个详细的快速调试流程,按照其一步一步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E:
用过一台MM440报F0001后送检说是内部模块坏了,现在西门子的质量貌似不如以前了!

楼主:
在此谢谢你们的宝贵建议。

网友F:
先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