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第一次在单片机上写与PC通讯的程序

想了好久,有个问题不能解决,想请各位大侠指教:

因为PC机上发送的数据的时间是不定的

而在单片机上用了循环来不断重复检测好多东东,其中之一是PC来的资料,准备用中断来处理

PC也不总是发数据,只是点击某个按键才发送的(比如 四个数字)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才知道,中断收到的数据是四个数字中的第一个?

在两方面的编程如何处理才行?

在PC的编程上我习惯用时间间隔发送而非mscomm事件发送,是否是问题的原因

网友A:
你需要制定一个通讯协议

楼主:
按我的理解协议是表明每个数字的意义及作用
现在我在PC上有一个按钮,我一按就发送四个数字

如01H,00H,00H,00H,前面一位想表示要求单片机做的动作,后面是时间

这样的协议有问题吗?

具体的做法应该如何?谢谢

网友A:
一般协议有起始值、数据、结束值,复杂的还有站地址、数据地址、数据长度、数据校验等,根据起始值来判断一帧数据的开始,结束值判断一帧数据是否完整,校验则是判断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操作指示吗?
最好是用汇编写的,因为我只会一点汇编

如果是C,还得转回来

网友B:
中断接收.
两种方式解决你的问题.
1.规定头和尾,以及校验.中断发现了头,就等待连续接收后续的数据.当然,这个头必须是不和数据区能一样的字节.如,有用数据不可能出现ff,那就ff表示数据头.
2.规定通讯间隔.比如超过2个数据时间,就是结束上次,单片机清空缓存,下次一开始就是数据头.这样做的协议,典型的是modbus.

楼主:
数据是不固定的,无法用这个来处理,规定时间也是我在想的方式,我在想如保判定时间的处理上了

这个路是找对了,只是还要实施,如果有个例子就更好了

汇编的最好

网友B:
汇编?要哪种的?
时间上是这样的:有点类似看门狗.
做一定时,一方面,定时器到,就清空通讯缓存.另一方面,如果有通讯中断,就清除定时器.

楼主:
comreti:
clr  ES   ;不允许串行中断
push acc

jnb  ri,chkti ;ri=1表示为接收中断

push psw
       mov  4FH,r0 ;因为其它中断会用到R0,怕出错,先送出
       push 4FH

lcall chk4546 ;检查否一段时间内的开始数据,如果是,已将
;指针回到00
inc  50h ;用于记录第几次收到数!
       mov  A, 50H             ;50H中的数值转到A中
CLR  C
ADD  A, #0F9H ;有没有可能是FF?不断发来是有可能的
JC   sriexit ;超过6个就不再处理直接退出

;即收到的6个数据按顺序放在51H~55H中,
mov  a, #50H
       add  a, 50H             ;开始地址+1也是开始地址,前面有了加1操作
       mov  r0,a ;将新的地址装入R0用于新的寻址方式
       mov  @r0,sbuf           ;放入相对的地址中

mov A,50H
cjne A,#06H,sriexit ;不是6位就不检查
;已是6位数接着检查数据是不是合理,不管是否合理也会发送数,只是不全时发的数不一样
lcall chkPCdata ;检查数据的合理性

sriexit: ;其它的收数不理会!并清空标收数标志
clr ri ;COM1这样写?
       pop  4FH
       mov  r0,4FH
pop  psw
chkti: ;发送主动等待不用中断,由发送处清空处理,这里也不清空
pop  acc
SETB   ES   ;允许串行中断
exitcom1:
reti

sendTempToPc:                           ;发送数据到PC机

   ret

请pqsh老大帮忙看看我这个中断有问题吗?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如果我现在想在检查数据之后将单片机的相关数据送回PC,也就是
sendTempToPc:这个子程序了

我在哪里回入才行呢?

在reti之前加入?它会有产生发送中断的问题,

两个中断同时存在会否产生错误

如果我在主程序里发送,因为主程序的循环时间较长(10S)就不能达到即时应答的效果了
请老大指点

网友C:
可以做个中断程序,当PC没有发送数据的时候这边就处理别的,有数据过来就中断别的来处理发送来的数据

楼主:
这又是一个新问题了,中断?如何判断PC的数据送完了

以前我只是用上位机接收别人的东东,还算可行

曾遇到不断发送数据过来的情况(按道理是不会的,用串口测试工具测试时)

所以总是觉得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束总是搞不明白

请大佬再讲下,如何判断没有PC机没有数据送过来的情形?

网友D:
你好!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用C语言写得接受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按照MODbusRTU格式写得帧头帧尾,如果接受到数据P2的指示灯会亮,可是我从上位机发送数据时,P2的指示灯并没有亮,也就是没有执行到这不!郁闷中!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x_count,rx_temp,tx_number;
uchar rx_count;
uchar rxbuf[];
uchar txbuf[];
bit rx_ok;

void inittimer()
{
TMOD= 0x21;
TL1 = 0xfd;
TH1 = 0xfd;
TH0 = 0xf2;
TL0 = 0xdf;
TR0 = 1;
TR1 = 1;
ET0 = 1;
}

void uartcomm()
{
SCON =0x50;
ES = 1;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0=0xf2;     //3.646ms interrupt
   TL0=0xdf;
   if(rx_count>=5)     //超时后,若接收缓冲区有数则判断为收到一帧
   {
       rx_ok=1;
   }
}

/***************************************************************************
modbus RTU模式
***************************************************************************/
void scomm()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tx_count < tx_number)     //是否发送结束
       {
           SBUF = txbuf[tx_count];
       }
       tx_count++;
   }
   if(RI)
   {
       rx_temp=SBUF;
       if(rx_ok==0)     //已接收到一帧数据,在未处理之前收到的数舍弃
       {
           //if(rx_count)
               rxbuf[rx_count]=rx_temp;
            rx_count++;
       }
       TH0=0xf2;         //timer1 reset,count again
       TL0=0xdf;
       RI=0;
   }
}
void main ()
{
inittimer();
uartcomm();
if (rx_ok)
{
P2=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