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看了各位老师书我也想修修。就想买点工具。不知道用那些工具,那些工具好点。如数字用万用表,电容表,等等那个牌子好点。感谢各位了

网友A:
只要性能稳定就好了,牌子不只要

网友B:
数字用万用表我一直用的都是胜利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有帖子已经讨论过,楼主可以找找看.讨论得比较详细了.往简单里说,一块万用表和一把电烙铁,外加几把螺丝刀,就能修变频器了.其它维修工具可以随着维修技术的深入和业务需要,再行购置.没必要先置齐工具仪器再维修.只要不用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输出电压,就坏不了,一般数字表都能胜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帖子已经讨论过,楼主可以找找看.讨论得比较详细了.往简单里说,一块万用表和一把电烙铁,外加几把螺丝刀,就能修变频器了.其它维修工具可以随着维修技术的深入和业务需要,再行购置.没必要先置齐工具仪器再维修.只要不用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输出电压,就坏不了,一般数字表都能胜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