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故障

楼主(2011-12-22):
我处一精炼炉,采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用的是两台西门子S7-300,采用MPI数据通讯。现在通过微机上的西门子软件STEP7能对两台PLC建立通讯进行监控和访问,但通过Wincc只能对其中一台plc进行监视,另一台无法进行监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应该是变量连接没有搞好。假设你的硬件连的没问题,两个300的MPI地址也分别设置好了,假设一个是2、一个是3。把变量分别建立在对应的位置。就应该连上了。

网友B:
可以走dp总线,这样通过wincc就能看两个plc的数值了。

楼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感谢各位师兄的回帖。楼上的两种方法都试了,重新创建变量情况还是一样,将MPI改为DP通讯,毛病还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A:
你试试STEP7里面能不能连上,如果能连上,你的WINCC参考STEP7,MPI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连接方法(对于WINCC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