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本控制柜用于控制0.75KW搅拌器一台、0.75KW计量泵二台及0.55KW管道泵(磷酸盐输送泵)一台的开启与运行等操作。它必须具备就地开停的基本功能和所控制设备的状态显示。
1. 输入电源及输出动力电源型式:380v、3ph、50Hz,要求控制柜有总开关按钮及显示灯;
2. 输出功率(电容量):15KW。分4个输出端子,其中两个接线端子按不小于1.1kw容量配置(“1#计量泵”、“2#计量泵”,)一个接线端子按不小于0.7kw容量配置(标记为“磷酸盐输送泵”),另有两个各不小于5kw的容量配置(配置为“电加热装置”:),最后一个按不少于0.75kw配置(标记为:“搅拌器”)
3. 计量泵采用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功率1.1kw,可接收远传控制信号,并可将运行状态远传至DCS;另外,虽然本控制柜暂时控制两台变频器(计量泵)但预留一台变频器的位置,面板开口和按钮做好,规格与其他相同。
4. 控制柜与搅拌器和计量泵之间的控制电缆、动力电缆随柜一起供货,具体规格由供货商定。供货商还应现场安装服务,电缆部分使用白色PVC塑料管保护,并固定在装置上;
5. 液位计具有高低位报警、低低位自动停泵(正在运行的泵)之保护连锁功能。其中1#罐液位计控制输送泵(低低位液位停泵)、搅拌器(低位停止)及电加热控制系统(低位停止)的停止,2#罐的液位计能同时控制两个计量泵的停止动作。
6. 控制柜不要求防爆,但要求具有防雨能力,可安装在室外;
7. 电加热温控系统要求具有总开关下的子开关功能(及当总开关开启后,电加热温控系统开关才开启,否则处于无电状态,所有开关或按钮均无效)、罐内温度显示数字仪表(所涉及的温度传感器及接线一并提供)、温控系统的自动 /手动切换操作开关、电加热器启停按钮及状态显示功能。当总开关及本温控系统子开关开启后,温度仪表总处于显示关态,若处于“自动”状态,则根据温度设定值,及时的进行加热,达到设定值后自动停止,在此状态下,电加热启动按钮无效;若处于“手动”状态,只可人工根据温度显示值,采取启动或停止电加热功能,其中人工启动后,若没有停止操作,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后,亦会自动停止加热。
加热管:2根5kw功率的加热管,304不锈钢接触材质,可浸在腐蚀性的液体中,接线口在罐体外部,要求有密封垫密封,不允许罐体内液体通过加热管接口外漏;接线口要求防爆

网友A:
建议找个设计院来承包吧。或者找私人付钱设计,不然是没人来做的,或者也做不太好。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设计,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D:
qq420175548我给你设计,免费

网友D:
qq420175548我给你设计,免费 要电机综保不

网友D:
我想问下俩个罐只有一个搅拌器,是用在1#还是2#

网友E:
看帖好像是楼主自己包的活,就差自己不会设计吧

网友F(2012-04-20):
我的扣扣:907656465,估计要用2000X1000X800的柜子了

网友G(2012-11-18):
是CIP系统设计吧,转包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