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

楼主(2011-12-22):
西门子变频器430上电显示一条-----,功率55的,面板按着没反应,大家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谢谢……

网友A:
首先换一个面板再试一下;

网友B:
用Drive monitor连上看看里面的参数,有什么故障没?

网友C:
板卡接插件处理下,不行可能要换CPU板了

网友D:
只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