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想求教各位高手们说一下,变频器与软启动的一些区别?

网友A:
软启只是解决电机的启动过电流问题,不能解决电机带载调速问题;变频器既可以解决软启动问题,还可以解决电机的调速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

网友C:
软起动不能起到节能作用,变频器可以
日业电气,专业生产变频器、伺服、软起动、制动单元、PLC,欢迎代理经销商洽谈
扣:183-7222-61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软启只是解决电机的启动过电流问题,不能解决电机带载调速问题;变频器既可以解决软启动问题,还可以解决电机的调速问题。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