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如何设置和调节 主要就是 在操作面板上面设置。如何设置。调快调慢。

网友A:
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就会了

网友B:
面板上调节频率是设置给为MOP电位计,不同系列的变频器参数不一样
MM4系列P1000=1
6ES7系列P443=58

网友C:
最方便的就是做模拟量控制,可以做到无级调速

网友D:
最方便的,最省事的是V/F控制模式。

网友E:
对,看说明书,不然不好做

网友F:
对照说明书,看详细了。

楼主:
看了。。说明书   就简单设置  专家设置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