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如题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与程序大小有关

网友B:
与程序大小和指令使用有关

网友C:
与程序的总步数有关

网友D:
我见过100ms的,也见过几ms的.如上,与程序大小有关.还与cpu处理能力有关,200,300都有好几种CPU.

网友E:
你只能问执行一条普通的指令的时间;
PLC整个扫描周期与程序相关;
S7-300的不同CPU的执行时间也不同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