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再修一个36伏电车充电器时,其问题是充电器空载时充电器指示灯一直在闪,输出电压不稳,ic是3842加lm329,3842和lm329都是新的,测量外围元件也都是好的,求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A:
我的充电器也有坏了是这个现象的.

网友B:
看看电池的接线端子怎么样?

网友C:
检查一下二极管,看有数值变异的吗

网友D:
短路保护了,这叫打嗝

楼主:
看了,没问题

楼主:
没检查到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换3842试一试开关管源极电阻是否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