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各位老师,急求编码器控制位移的程序,比如设备到达A点减速,然后到达B点停车。

网友A:
你用高速计数器编程就行了,

网友B:
到达A点,到达B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比如设备到达A点减速,然后到达B点停车

应该用接近开关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