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欧瑞变频器 F1500-P系列的 三相380V/2.2kw
空载上电就跳OC3 说明书上写的是恒速过流(输出侧短路,负载发生突变,负载异常)
按照机身编码看是09年末出厂的 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底座已经有腐蚀迹象 底板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所幸绝缘漆覆盖完好

求各路高手指点一二 也请修过欧瑞变频器的高人现身

网友A:
呵、呵,你那台变频器就要快报废了,如果你把电机的负载减小一点试试,或者在电机后加装一个变速箱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

网友C:
那就检查下负载,看还正常不。还不行,就咨询下厂家,问问技术人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检查下负载,看还正常不。还不行,就咨询下厂家,问问技术人员。

网友E:
你先看一下驱动电路的电容吧。要不全换掉。我遇到过。也许可以帮你解决故障

网友F: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是否为驱动能力不足,如驱动电源的电容失容等.
另外,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容量减小,也也这种现象,检查一下.

楼主:
客户等不了 前几天已经返厂了 静等消息了现在
驱动电源的电容按照原规格全部换新

这几台机器的底座腐蚀很是严重
板上的器件有些引脚也被腐蚀了
怕是返回来也熬不了几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