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问题吗

楼主(2011-12-22):
我单位有台门机很奇怪,就是在电气控制柜里的plc(型号是西门子S7-200的)从同一个输出信号出来的线分成两个输出这两个信号,但奇怪的就是两个信号不同时断开,一根比另外一个要延时断开,这是怎么回事的呀?

网友A:
从同一个输出信号出来的线分成两个输出这两个信号,但奇怪的就是两个信号不同时断开,一根比另外一个要延时断开-----见鬼了

网友B:
延时是指谁?被控制部分还是控制部分?

网友C:
加了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如果两个信号中间没有继电器之类的话  是不会有延时的,还是希望楼主在检查下PLC输出端到门机之间的线路吧,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串接上去了

网友E:
其中输出比较慢的一路应该是在中间加了起延时作用的器件.

网友F:
不会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G:
是不是有别的延时继电器,如果你确定是同时出来的,没经过延时继电器,那问题就很不清楚了

网友H:
应该是线路问题,不然怎么会有延时.

网友I:
看看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再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J:
线路中间有其他东西应该好找,我不怀疑楼主的智商,我只是怀疑你的plc控制的是不是用直流电压,控制的是不是电感类负载,造成延时的,当然全是猜测,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K:
同一个输出点接的是一样的输出元件吗?

网友L:
中间有其他什么?

网友M:
检查下PLC输出端到门之间的线路问题,多数都是线路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线路问题,不然怎么会有延时.

网友N:
如果是一个点带2只接触器的话,有可能是延时释放的接触器的铁芯上有油污。

网友O:
谁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是门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信号中间没有继电器之类的话  是不会有延时的,还是希望楼主在检查下PLC输出端到门机之间的线路吧,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串接上去了

网友A:
楼主不会是真见鬼了吧,声都不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