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可以的,有个试过吗

网友A:
看你是那种节能灯

网友B:
应该有直流的节能灯吧

网友C:
电子元件的镇流器可以用直流.其他的不行

网友D:
我见过一种镇流器,输入电压直流24V,而带的灯管是220V,应该就是你说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种镇流器,输入电压直流24V,而带的灯管是220V,应该就是你说的了。
什么原理呢?

网友F:
3楼说的应当有道理;
4楼说的,应当是里面带逆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种镇流器,输入电压直流24V,而带的灯管是220V,应该就是你说的了。
那的从24V升到220V

网友G:
直流12V经此电路板逆变,输出端可接20W以下的日光灯管、节能灯灯管。此线路非常简单,成本低。

网友H:
灯是不是还是交流电源的灯?

网友I:
记得好像有一些至标了电压,没注明交流直流的,这种应该都能用的吧

网友J:
一般都是先变直流,然后再逆变到需要的电压和频率的

网友K:
节能灯都是电阻降压-全波整流-逆变到需要电压。最近看见广州市面上的小摊,好多用12V蓄电池,配一个12V的节能灯的,可能就是去掉了降压-整流,用12V直流直接进行逆变到需要电压的吧,真方便。

网友L:
能不能用?
拆开看了
就知道了

网友M:
问下家里的节能灯老好闪是为什么?一样买的别人家能用很久!以前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N:
12V的节能灯多的是;

网友O:
节能灯闪可能是镇流器不稳定。

网友P:
有种日光灯式的应急灯,停电后就是由内部电池经逆变升压后供220V日光灯用的呀。

网友Q:
直流12V经逆变,输出端可接20W以下的日光灯管、节能灯灯管。此线路非常简单,成本低。

网友R:
可能利用振荡电路和脉冲变压器提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