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安全模块

楼主(2011-12-23):
请教下高手安川伺服里面的安全模块有什么作用,用在什么场合,图中信号名称 SRI EDM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2/2011022412455100003-1.shtml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估计1楼那哥们脑子有点。。。
在这里老是贴 gongkong.com上的东西。。。

网友C:
你说的是安川5系的伺服驱动器上的CN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安川5系的伺服驱动器上的CN8吗?
没错,是CN8口,驱动器型号是SGDV-170D11A

网友C:
CN8口是专为安全回路设置的接口,就是说这台伺服在工作的时候所带的设备发生故障后,伺服会自动处在安全模式下的,和安全继电器在电路里的作用是一样的!

楼主:
那么图中信号名称 SRI EDM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EDM+,—是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M+,—是输出啊!
如果是输出,是不是输出到伺服控制器里面去,还有SRI是不是输入用,如果是它的信号是不是来自比如一些安全开关,再说我的理解是,就算外面发生故障把伺服的输入信号切掉不就好了吗,有必要加一个安全模块吗,它的好处在哪里?谢谢!

楼主:
这个东西是意大利产倍捻机上的,一共用了2台伺服,1台变频,为了3台电机的同步,3台电机的直流电源是共母线的,停掉总电源后还能运行5分钟,不多说了,上图

楼主:
德国控创7寸平板电脑
这个是安川专用的控制器,在安川中国的网站上没有看到有软件下载
这个是纺织专用的变频器,现在还没用中文版的说明书
这就是两个伺服控制器了

由于机械部分的罩壳全是上螺丝的就没有拍到照片了

网友C:
sri是输入,也是接在来自安全开关上的信号,第二个问题我自认为是一个设计习惯吧,比如说欧美的电气控制里面一般都会有安全继电器,但是在中国的电气控制里面至少我没见过有这个继电器,所谓安全回路就是控制在控制电源回路的一个继电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见笑了!!!

网友C:
sri是输入啊!第二个问题就看个人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