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机接地

楼主(2011-12-23):
对于电机接地,主要是为了预防电机绝缘损坏而相电压加在了电机外壳上,所以电机接地应用大于2.5平方毫米的铜线可靠接地,而不要接零。

网友A:
现在的标准好像改了,地线要大于或等于相线的截面积.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多大的电机?难道都是大于2.5就可以了?做技术,严谨一下好不好...

网友C:
接PE保护线、还是接零线,与供电系统有关。

网友D:
一般像这种接地的问题,地线能尽量单独出就就单独出,最好是粗些,

网友E:
电机接地线取决于主线的线径大小吧!

网友F:
电机外壳接地也是为了防止对人身安全的伤害

网友G:
搞不懂了

网友H:
什么时候接地电缆要大于等于相线的!!

网友I:
电机接地线取决于主线的线径大小

网友J:
预防为主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一般像这种接地的问题,地线能尽量单独出就就单独出,最好是粗些,

支持

网友L:
电机多的场合都用接地排了

网友M:
同意9楼的说法,电机不接地也是能转的,接地最主要还是防止对人身安全的伤害..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电机接地线取决于主线的线径大小吧!

截面不小于相线的一半

网友N:
记不清了

网友O:
如果是单股线,就选一样粗的,如果是电缆,有好粗就用好粗,也有的还要细一点,都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接好,保护开关要配好,电机对外壳短路,与地线产生较大的短路电流,使开关跳闸或者熔断器熔断,这也是金属外壳接地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