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富士FRN11F1S-4C变频器上电面板显示中横杠----,所有按键无效。4台一个故障.....急!!!
H1339928@126.COM

楼主:
说明书有电子版的请发我邮箱。谢谢

网友A:
在网上找一找,应该会找到的。

网友B:
4台一个故障,基本上是电源问题。电源3相不平衡,或过电压,欠电压。
也可能是接线错误。。。

网友C:
上面显示什么代码呀

网友B:
说明书已发送到你邮箱。。。。

网友B:
上电面板显示中横杠---

网友D:
我有一台FRN15F1S 模块坏了  主板好的 可以给lz提供点测量数据

网友E:
你用的是不是多段速控制的?应该是有控制线不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