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这是什么?

楼主(2011-12-23):
一台用在收卷上的,请教一下各位谁用过?

楼主:
收纸的,可以调节转矩大小哪里可以买到这个?

网友A:
从2号图看是不是调压器

网友B:
看他的控制元件,电机应该是力矩电机!
应该是用调整电压来控制力矩电机的出力。

楼主:
有谁知道吗?同类的也行。

网友C:
应该是调压器。

网友D:
力矩电机控制器。。。淘宝一大把自己找去吧

网友E:
是控制器,网上找找有卖的。

网友F:
哎,一个直流电机,加一个直流控制器,人操作电位器就能让电机快慢由人定(调)了

网友F:
你要把图照全,并说明用在什么机器上的,最下面的有点像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八楼是交流电机!收卷机上收纸用的。

楼主:
找到供货商了,台湾产的SLIDAC TL-3405调压器!

网友G:
调节电压大小控制输出力矩

网友H:
没有全看见,不回答,做技术要严谨!

网友I:
只能看出是个调节器,具体调节什么,不太清楚,图片有限,描述有限

网友J:
第一个是力矩电机控制器,控制三相力矩电机的,大多是台湾设备带过来的,比较老了;第二个是一个相当与软启动器的东西,应该是可控硅的吧带过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