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各位老师,大侠:

     我现在有个项目,准备用触摸屏+PLC做,品牌没定。现在有个难点,如何在触屏屏上显示位置点的问题。

具体描叙:在一个X,Y的平面上,要走N个点,要求点的坐标可以在屏上输入,也可以示教。在整个位置点的位置做好以后,

在触摸屏的另一页面可以直接看到各个位置点的分布状态。

      请各位老师,大侠提供参考意见。也可以提出你的要求。

       联系电邮:xili@wintures.com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实时显示位置的数值,读寄存器数值就行。有的触摸屏有显示光标的功能,就是走到哪里光标就移动到哪里。你可以在画面画做坐标,然后光标移动。

楼主:
触摸屏上显示位置点的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看。

楼主:
触摸屏上显示位置点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实时显示位置的数值,读寄存器数值就行。有的触摸屏有显示光标的功能,就是走到哪里光标就移动到哪里。你可以在画面画做坐标,然后光标移动。
[/quot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看。